希望能提点可行的方案

楼主(2011-04-09):
没有假负载如何测量CPU时钟和复位
没有示波器如何测量晶振是否起震  BIOS是否运行

网友:
发给别人修 。楼主觉着我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
那你只能 量量电压了 没有示波器 修CPURST 之前的故障还想 之后的 就只能用万用表量量
个接口的阻止看看正常吗

网友:
只有用假负载测,要不然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欲善其事,必先得其器!

网友:
呵呵,我也没示波器。搞搞电压,搞搞桥。。

网友:
第一个可以看图纸,看信号有没有去其他元件
第二个就只能测电压凭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