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跑85 换了 安全芯片也不行

楼主(2011-04-09):
IBM t43 跑85 换了 安全芯片也不行 我记得以前跑85就是安全芯片的问题
BIOS 刷了 也行 我量了 安全芯片的 脚 没有看到有 不对的地方 高手指点
芯片

网友:
楼主你先说下你找的安全芯片在哪个位置吧

网友:
今天拆T30的机子。也从主板的一脚掉下了一个93C的芯片,请问是安全芯片吗?有啥作用?

网友:
在 网卡隔离芯片的附近 就是背面 不是焊上去的 是有插槽的 怎么了无边思绪
指点一下

网友:
T43没有你说的那个

网友:
我想你应该焊南桥

网友:
1 T43板子上没有带单独安全芯片的小板,可能是T43壳子里面装的T40的板子
2 85也有可能是南桥或者PCI设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