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G230无待机…

楼主(2011-04-09):
(图片)

网友:
这个电压 貌似是正常的,,,,你就按不触发来维修

网友:
我换了个TPS51120还是一样哟,不知道该往哪查…

网友:
楼主L26对地0.08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提醒,可是线性稳压VREG3/5都正常呢,就芯片老发烫,换了还是一样呀。VREG3到IO和BIOS都有3.3V

网友:
同时换掉那四个mos管看看

网友:
把IO吹下来就不烫了,但是EN1/2只有0.44A

网友:
发现待机下是有3  5V,按开机键后跑到0.08A后3V,5V马上变为0V,把U44   U46拆掉后开机跑到0.26A  3V,5V也不掉。单独装上可以开机也不掉,但是单装上U44就可以开机显示了,装U46就跑到0.26A。显示时量得3D3_SO为4.6V…怪了,不装U46就可以显示了,装上就掉3,5V,这是为啥?

网友:
看看MOS管或者是铝箔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管和电容都换过的,不装U46烤机到现在没事喔。问题还没解决,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