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求高人帮助!

楼主(2011-04-09):
1、USB中间两针对地阻值570,内存数据线全部470,是不是可以判断南-北桥是好的?
2、如果在线测MOS管和与之相连的电感、电容全部对地短路,再不知道哪个坏的情况下先换那个?
3、USB中间两针和内存数据线对地阻值全部正常,但南-北桥附近的多个铁片电阻、电容对地短路,这种情况怎么查?
俺是新手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1。南桥又不是USB一家的。北桥也不只管内存。正如你家富裕了能说明全国都富裕了吗?
2。如果电感对地短路,当然电容等都会一起测到短路,他们是并联的。通常这样的都是后极短路,看看这个电感给谁供电!
3。贴片电容对地短路,是显示0的话。基本可以判定是供电短路了。一般是桥坏了。可以拆下哦桥再看看还短不短。

网友:
谢谢月饼老师!得到您的解答感到非常荣幸!谢谢!!

网友:
月饼老师好!各位师傅们好!我测了下南北桥附近的部分贴片电容对地全是显示24,南北桥供电管D极和南桥供电电感两端对地全是24--26,北桥供电管S极对地87,是不是说明南北桥还没坏?知道的前辈们给俺指点下,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阻质不完全为0的时候,不能轻易判断桥坏了. 昨天还修到块AMD的总线电压出不来.只有0.9V量大电感也只有7欧的样子.以为北桥挂了.还是继续换了个IC W83 321G 我记得和RT9202可以代换的,换上去还是不行.后来改换9214,然后把第7脚改了下.电压出来了1.2V了. 正常点亮.老师了讲过,不完全对地的时候不能判断桥坏了.

网友:
楼上师傅好!我的比较特殊,南桥、北桥那块对地同时偏低,我是将南桥、北桥的供电IC全换吗?还是它们之间有共用的东西?俺遇到的是不是维修中最麻烦的那种?

网友:
难得饼哥来第一炮!

网友:
各位大师!给俺指点下吧!别废了这快P35的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