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1-04-09):
接手钢铁厂的一台中频炉,郑州国韵生产的,故障是功率一加大就过流保护。查出是一块IGBT驱动板故障,断开这块后,机器可以工作,但功率变小,加热慢。查看该故障驱动板,发现上面的一个双列14脚DIP 集成芯片 印字被打磨掉了,请教各位师傅有这方面的信息或资料吗?也可以有偿服务或代修或整板购买?
芯片

网友:
踪影,请换一台好的相机吧,用微距。
另外用三氯甲烷之类的仔细清洗IC表面。

网友:
一般是运放之类的,可以把那片板的电路画出来看看,再结合常用IC引功能推测一下,

网友:
来自: 重庆
踪影
的帖子
你这个估计没有戏了,芯片打磨了。你本本不修,也搞点高级货来修哦。

网友:
来自: 重庆
不急的话,我空了到我搞那个厂里帮你看看,好像也有这个东西。你那个是钢铁,我们那个是炼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