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 N440A曲折维修

楼主(2011-04-09):
昨天接到一台旭日N44OA的机,开机花屏,外接正常,以为是屏的问题,换屏还是花屏。直奔显卡。重做后短路不触发了。郁闷了半天,查吧,查半天没结果,该折的全给干了,还是短,最后没办法了,把旁边显存重做,好了。发此贴就是想提醒新手做桥一定不要动到旁边的东东了,呵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我有一台 神州的 花屏 做显卡开机显卡不过 换还是不过 在换 还是不过 晕 新的做了都不管用 郁闷

网友:
显存引起不触发 理论上说不过去 不过有些机子就是怪怪的

网友:
显存导致不上电很少见,显存短路导致上电掉点到时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供电部分短路,引起的电路保护产生的不触发

网友:
没遇到过显存导致 短路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