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1-04-09):
在主板电路力中的FB表示什么意思啊。COMP表示什么意思啊。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FB一般即为Feedback,反馈的意思。
COMP即为compensation,补偿的意思。根据具体环境连接电阻电容等,设计人员考虑的问题,我们维修人员只需检测是否与实际电路相符即可,不需知道为什么接这么大小的电阻或电容。

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
FB通常译作电流反馈,过流检测。。。COMP不是很清楚,有电压反馈并作比较之意吧

网友:
comp是指复合信号,FB是指反馈电流。

网友: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支持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