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莫名其妙的修好一块AMD反复重启的板子

楼主(2011-04-09):
一块AMD的板子,开机跑D0,然后掉电,1秒后重启,再次D0,再掉电,再重启,跑到C6C5就不动了,各处电压正常,内存正常,我在想,会不是会U的问题呢,拿起风扇,发现U也跟着起来了,于是,小心的撬下U,再放上去,想不到,一触发,就然好了,反复多试几次,居然没问题,在此跟大家说下,以后修板不要忙着换IC,先换U,换内存试试

网友:
你这么晚了还在修板啊,精神可佳。

网友(点评):
有板就修,不看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U接触不好,很正常的,先排除接触不好的故障,

网友:
任何故障都要排除自己设备问题才能动手修理的。

网友:
呵呵,AMD的桥虚的比较多吧?

网友:
AMD的U问题多,好几次我没换U试,搞了半天才懂是CPU问题

网友:
不要因表象而误判,这样因把问题扩大化,最后走进死胡同。

网友:
有些主板没有过CPU 内存 显卡都会自动重启

网友:
CPU接触不良的问题是经常见的,Intel 775的也是,经常取下才CPU擦擦座的针脚就好了!!

网友:
恩 我修主板跑00第一要务都是换CPU 以前师傅那块板子修了一下午都没修好 到了快放弃的时候换了一颗AMD的CPU就好了 让我们围观的哪些徒弟狠狠的捏了师傅很久的痛脚!!仅此教训让我们记住了一点CPU不工作先换CPU 免得白忙活!!

网友:
明显是CPU接触不良,不过我有遇到过本来板子和CPU用得好好的,突然就用不了,都没坏,分别接到别的主板 CPU就都能用; 还有遇到过CPU断了3根针的还能正常用,是被客户拆风扇直接把CPU带出来了,哈哈

网友:
一般不是裸板来的、都得先排除是否是附带的配件有问题、排除了附件的问题后、确定是板子的问题再动手修、也不迟!!

网友:
肯定第一要把负载换掉试试,这是流程原理

网友:
amd的主板,拿来我先换电源和我的cpu上去,再干其他的,省事啊,好多CPU坏的

网友:
比如有时候不过内存,清清灰,擦擦内存就好了。呵呵。先简单的,不要一头栽下去就去搞内存什么的。

网友:
还有散热的问题呢,

网友:
不错!有时真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呵呵

网友:
还是得查出到底是哪的毛病,下次好有个思路

网友:
是CPU没有放好 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
负载换掉试试

网友:
AMD U就算坏掉也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