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两边往中间缩一块,怎么修理

楼主(2011-04-09):
CRT显示器两边往中间缩一块,怎么修理

网友:
这就是常说的枕形失真.该查哪里,你懂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新手,不懂修显示器的,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查枕校正电路.你先调面板上的枕形校正按钮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这现像大都是松焊造成的,拆开补补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过了,不好用。里面也没看到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焊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
行幅调整电路,,,,

网友:
不会吧,一般变窄的虚焊多,行供电正常吗?正常的话查不知你的显示器是什么结构,DDD型行电路需要查枕校管的控制电压,调节看有变化吗,有变化就换枕校管,没有的话就查信号来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答。

网友:
上下压缩还是左右压缩,这是不同的故障点哦。
上下是场部分,左右是行部分。

网友:
发张图片看一下好给你确定下故障.一般好似是场块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