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灌黑胶!不怕啦!

楼主(2011-04-10):
昨天老板从同行那里拿来一台联想T61笔记本,显示分屏,不用去想,典型的显卡虚焊,都听同行说T61的显卡不好修,我也是只闻其本未修其显卡,总算可以试一下了,先看了下机子,内显二分屏加灰白色竖杠,外显不分屏但也有灰白色竖杠。

拆机,又检测了一遍,用手压显卡开机还是一个样,看了下夏卡周围,那黑胶灌的不是一般的厉害,相机和灯光不好拍了几张都看不清楚,就没发上来了。老板给同行报价报的不高,本来想先压一下,如果能好就交差了,不好了再说不好的话。千想万想没想到,哈~
贴好铝箔纸,刚开始用我专门挑胶的镊子加热风枪,嗯是一丝都没挑下来,算了,上设备,烤了会儿板,平常无铅的板子做显卡我一般都开到235度,这个开到235度的时候感锡不发亮,感觉是没熔,就又加了10度,刚到245没超过5秒钟,爆锡了,我就一个晕,我说:“我去,这胶咋个挑啊,给我一个挑发吧”老板紧张的说:“怎么了?”我说“爆锡了,估计玩完了。”老板一看,紧张的说:“我刚才还说不好做就装起来还掉吧,这同行从不给客户报风险,弄不好也得还原,~@#%……& 反正是说了一大堆,我也有点着急了,看了论坛里的几篇帖子,心里有点数了,一句话“下桥重做”

用铝箔纸把显卡周围包了两层,背后显存也包了两层,上设备,这次温度一样先开到245,爆锡就爆去吧,反正要把你给干下来,用镊子轻轻动了下显卡感觉锡是容了,胶还是很硬,继续加到265,大概有个十几秒中,感觉胶软了,用镊子从显卡的四角分别往里面捅,心真的有点虚,心想千万不要掉焊盘,显卡取下来了,赶紧看了下板子,心中大喜,一个点没掉,很多胶还残留在板子上,趁热赶紧用镊子把剩余的胶挑了下来,等挑完了板子上的胶,显卡上的胶又凉了,看了下显卡,貌似掉了一些焊盘,心想板子没坏已经很幸运了,大不了换个显卡吧。

先看看显卡还能不能拯救,用烙铁把显卡上的胶先弄下来,越弄我的心就越疼掉了估计有78个点。看看取下来的那些胶吧。

这也只是一点点,真不知道代工这板子的场子是怎么想的,这不是增家维修难度么?难道坏了就得换主板了。
    显卡上的胶取下来了,先试试能不能把掉了的焊盘补上,我用刀口烙铁的尖尖往上点,呵呵,一点就补上去一个,很幸运,都补上去了,心中大喜。这下心里就有八成的把握了。希望显卡没有坏掉。开始上锡珠。

上好锡珠,心情就没那么紧张了,把主板也清干净,准备上设备。
显卡做上去之后,等板子凉了下来,把上面该清理的都清理赶紧,赶紧做测试。通电,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9A的时候就掉电,我去~不是吧,显卡坏了?想了想,关掉电源,短接了下CMOS供电。再通电,哈~上去了,上屏试试。

       当然,我从不怀疑我重做桥会做不好,只可能是芯片或主板有问题,^_^
       拍几张照,装机吧,我一样是很地道的,做好绝缘加了个很大的铜片。
装好机子,进系统测试,很好~呵呵。到此维修完毕。

    在此感谢基地的论坛和论坛里支持我的朋友们,虽然没有去果基地,但在基地的论坛里真学了不少东西呢。感谢我的新华大哥,我学的本事都是他教的,呵呵。感谢我的老板。虽然维修经验不够丰富,但是我很努力的哦~,希望前辈们不要见笑。很感谢基地的论坛能给我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我会继续努力的,望大家多多支持。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2011-09-22):
目前为止 黑胶成功率100% 还没有爆桥和主板。一般做之前都爱先找感觉,感觉到了就马上上BGA。嘿嘿。
很细心很详细
每想到t61很难搞,我才报客户300,而且拆掉很不少焊点,还在维修中。
我用土炮一样的弄。没别的了。我现在还真不想用这垃圾BGA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最简单的主板,还有2颗显存在GPU旁边的,还有4颗粒的。
我们这里搞T61,5OO大毛,一毛都不能少
你的焊盘明明是没掉点,这点你不诚实
焊盘没有掉,技术太心细了
想问下,你直接这样开机北桥没反应么?还有显卡呢?我记得方正的这机如果不上散热片,开机后一分钟左右会冒烟的,另,你加这么小块铜片效果有改善吗?
高手 我要让我们BGA手好好看看这个案例

东航 -2

网友(2011-04-10):
BGA机器是基地的么,名字那么亮

我一直都看见楼下这哥们,点评。这是为什么呢。出现几率太高了
确实是基地的 讯维

网友:
楼主厉害,我们老板从来就不给我们买锡箔纸,有黑胶的就直接让换板子了,别的东西就更没戏了,

网友(点评):
换板子贵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下,你学多长时间了?

网友:
呵呵,要搞到265度吗?那个温度会搞爆板的吧?第一次取的时候我也是取不下来,搞到270度,把板鼓包了。

网友:
不错,第一次做就成功了

网友:
我土炮照样杀黑胶!从不掉点~~!

我也是用土炮干T6的黑胶,只要掌握好温度,照样一个点不掉。。。
土炮升温快。。。
能有多少有您这样水平的人才啊,毕竟这玩意怎么搞都有风险,下点本生意好口碑也好啊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看看这么取灌黑胶的板~~~

网友:
做这个板,我觉得应该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点评):
决对不是本人!不要忽悠大众好不!

网友:
楼主维修的整个过程我看了也捏了一把汗!!支持

网友(点评):
哪果有更详细的图文就更好了。。。

网友:
锡箔纸用那么多是不浪费了

我一般不用锡箔,告诉大家一个经济的方法,直接把A壳上面的那一层取下来一样用,而且是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2011-07-29):
这玩意很便宜的,修好一台机不知道要买多少卷了....

网友(2011-04-10):
哥以为这都过时了

网友:
哈哈,每个人都有第一次,熟了就好!

网友:
楼主很厉害呀   我以前搞的都牺牲啦希望下次能好点

网友:
讨厌的黑胡椒,我吃牛排看到黑胶都想到它

网友:
呵呵,这个……把握好温度和拿芯片的感觉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

确实要掌握好温度,还要注意显存,北桥的散热,不如也都暴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更厉害啊!我们也用土炮可是这种在主板中间的芯片很容易就变形,难度是很高的。我碰到这样的就头大

掌握好温度,把北桥 显存的散热搞好,等显卡四周都暴锡了就拿镊子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