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给方正代工845GL-M2关机不断电源,能再次启动

楼主(2011-04-10):
只要接通市电,主板就自行触发开机,电脑使用正常。就是关机有问题,能关闭系统,机箱上的电源灯熄,但电源风扇和CPU风扇仍然在转。再按开机键,电脑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且使用正常。
另发现一问题,BIOS电池2.9V,上到主板后测量就只1.9V。
注:这台机子曾做过无盘机。

网友:
绿线连接的件,换掉试试

网友:
电池的电容击穿了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上电就开机,查下那个开机控制三极管短路没,再查下开机电路里的门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都是电源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