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不触发的维修修复

楼主(2011-04-10):
DELL D620不触发的维修修复
DELL, D620
主板故障是不触发,3 5V是触发后才有的。但是3 5V旁边有一个电感,在待机的时候应该有大概4。5V的电压,实测是0V。接着查+3.3V_ALW +5V_ALW 都为0V, 这个电压是MAX8734A 分别是25PIN 18PIN产生出来的,这两个电压产生出来的条件是MAX8734A 20PIN有主供电,同时6PIN要有ALWON信号,应该有3.3V。实测也是0V。

电路图,这个ALWON来自于EC芯片MEC5004第120PIN,这个信号要出来,它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主供电121PIN 供电正常。第二:ACAV_IN信号脚128PIN应该有。实测也是0V。

经过走路线,这个ACAV_IN信号来自MAX8731第13PIN  查这个芯片供电正常,换了一个MAX8731也是一样的故障。

到此,分析一下故障点应该就快出来了。静下心来,查了一下此芯片的资料,发现第3PIN没有基准电压REF,已蜂鸣档查出这个脚上面的电压PC122短路,换了后,触发了,但是CPU电压出不来,加热了一下ISL6260,OK!

网友:
思路明确,就是少图 啊!!呵呵,不过还是支持你,修这个本子这么有心得,值得我们学习哦

网友:
在待机的时候应该有大概4。5V的电压,实测是0V。
问一下,这个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是以前修的经验还是从电路图里看出来的?如果是从图里看出来的,请问怎么看?那些机器有待机3V5V哪些没有,这个我老是搞不清,不知道这些能不能从图里看出来啊!!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能不能再详细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