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20g 有个性的掉电!

楼主(2011-04-10):
刚接机时为了方便直接用电池开机 ,开关灯亮2秒然后掉电了(不会重启),再开也是这样。于是拿自己的电源,开机~开关灯居然亮1.5秒~重启再亮0.5秒~再重启再亮0.5秒~掉电(没反应了)!奇怪的是,第一次开机亮2秒掉电(不重启)再开~2秒,再开~亮1.5秒~重启再亮0.5秒~再重启再亮0.5秒~掉电(没反应)
这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量来量去没发现有短路的管和电容啊!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再说清楚点,开机CPU电压是有的,不过不上CPU的话不会掉电,上U不加内存也会掉,感觉不像重短路,不是瞬间掉电的那种。

网友:
短路了,这个好找一般就找电容,特别注意小电容

网友:
从你说的来看应该是主板供电没有出全,触发的瞬间测一下缺哪个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也有遇过这种情况,不过客人没有修。这个也是AMD的U可暂时没有U试呀!不知道U坏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是不是MCP67的北桥,如果是的话加热一下可以好,彻底解决的话要换一个MCP67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呀!应该像7楼高手说的那样,MCP67MV-A2桥的事吧!刚才吹了下好像可以通电了,不过暂时处理着其它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啊,有点反应了!!!

网友:
MCP67MV好贵了,楼主弄好了回一下

网友:
一个桥的ACER很多都关那MCP67MV-A2的事,之前遇到过键盘用不了没声音也是他的问题

网友:
有这个桥 那就是它的问题了 和4520一样

网友:
一般把那个桥重植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