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程序弹出很慢 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10):
主机配置如下
CPU I5 760
显卡 蓝宝石 HD 5750 1G 白金版
主板 技嘉 P55-UD3L
内存 DDR3 1333 2GX2
硬盘 WD 1T
新装的系统 但是还这样
cpu
显卡

网友:
换一下硬盘试一试

网友A:
你应该说的全面一点啊 !系统重新做下后在排除硬件原因!!!

网友:
好高配置,不知道你用什么程序慢,如果只是特定某些程序就不能判定了
如果全部程序都是这样可能是机子问题,建议拿回去客服换,硬盘,内存,还有主板虚焊和电容漏电也会这样(新机子很少这情况)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版本试试,若还是很慢的话,估计就是机子各部件兼容性不好,有替换法确定故障部位。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谁能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