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04-10):
来自: 广东 来自 广东
无5V待机,就查5V那一路,看下是5V后级拉低了5V还是5V根本没出来,
先打下5V电感,看对地正常不,100欧以上算正常吧,一般是300多欧,然后撬开5V电感一边,再插电看看,5V连接系统供电那边有没5V,没有的话,看下系统供电型号,查下引脚定义,然后查系统供电工作条件,
如果撬开5V电感一边,靠近系统供电那边有5V的话,说明5V后级有地方短路,然后拉低电压哦,不过这种情况貌似和楼主不一样,如果5V后级有轻微短路,那样待机应该会上0.1A的,
还有就是,一般机器,参与待机的,也就是BIOS,系统供电,和I/O,一个个换了试下就好,还有就看下BIOS,系统供电芯片,和I/O周围的一些小元件,记得系统供电拆下来后不要接电,否则公共点电压会直接到所有负载的输出端,你可能会看到几个地方同时冒烟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