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505DC1,电池能检测到,但是冲不上电

楼主(2011-04-10):
前几天接到一台SONY V505DC1,好像是迅驰2,+9200独显的,这两天有空都只查充放电,配置记不太清楚,抱歉,

客户来的时候键盘有键用不了了,测了下键盘没问题,就订键盘,客户说电池也用不了了,叫顺便订个电池,拿起客户的旧电池一看,05年的标签没撕过,接上主板测了下没电压输出,心想估计电芯寿命到了,就说电池坏了,答应帮客户一起拿个电池,

谁知道前天电池到了,接上主板,不能用电池开机,心想估计电池没电,就进系统重了几分钟,关机又开,还是不行,再次进系统,拔插电池,系统电表能认到电池,然后一直充电,但是充电进度一直是0%,心想可能充电电路出问题了,

拆开,刚开始看,放电电路挺简单,电池正极过一个P沟MOS管接着一个N沟MOS管就到公共点了,奇怪的事情来了,一般这种电路2个MOS管的G极都是接充放电芯片的,但是看了下板子没发现充放电电路,索性跑起线路,没想到跑了几个原件跑丢了,

最后拆开显卡和电源接口所在的副板后发现MAX1908E竟然在那里躲着,测试上面提到的放电电路的2个MOS管G极都不是直接通到1908的,

开始找图纸,找不到,只好找了个MAX1908的PDF凑合看,一看就糊涂了,MAX1908E有三个版本,引脚定义一样的,但是图纸里电池正极过来连接到公共点的2个MOS管的G极都是直接连接到1908的对应引脚上的,估计杯具了,继续根据PDF的定义查其他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1脚适配器过来,16V没错,24脚BST电压8V比5V高也算正常吧,REF,1.2V,凑合吧,其他引脚电压不记得了,最主要的是,1908的PDF上注明是电池正极到放电电路的2个管子的G极是到DH和DLO的,但这两个脚没有电压,

再次仔细跑了次电路,电池正极过的2个MOS管的G极都是经过一些电容电阻然后经过一个5个脚的银色的上面写有M2D字样的管子就跑不通了,这种管子也不接连到1908,

维修思路一下断掉了,

使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接上电池可以检测到电池,并充电,但是一直冲不上点,这个时候电池正极是有适配器给的16V电压的,说在充电的呀,但只接电池,电池正极输出电压是0,电池的几个检测脚,只有一个有5V检测信号,其他脚都没电压,负责充放电的MAX1908E部分引脚电压不正常,换了个新的1908E上去老样子,

机器估计长期在海风下工作,电路板的元件都有腐蚀痕迹,不过很轻微,非常细小的霉点,但是很硬,

各位高手帮分析下,是买来的电池坏了?或者是MAX1908E附近有短线?还是别的什么情况造成的?接电池能正常开机,待机电流0,。01正常呀,没发现轻微短路现象,这两天纠结这台机器郁闷死了,搞不好客户不要电池了,那就亏大 了

现在请各位高手帮出出主意,我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查下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在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ref低了 看看他的外围电路 好像是接个电容接地的

网友:
电池能确定是好的么  能检测到电池  我那就往后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怀疑过哦,去了SONY的官网,V505搜索不到DC1型号,有其他字母的型号不知道电池驱动能否通用。。。。

网友:
这个有怀疑过哦,去了SONY的官网,V505搜索不到DC1型号,有其他字母的型号不知道电池驱动能否通用。。。。
还有之前修过的几台SONY,热键驱动都不知道装哪个,每个系列或者型号需要装的热键驱动都不一样,官网没有明确指引,想切换外接VGA都不行,SONY机器对驱动的依赖一直比较困惑。。。。

网友:
我也有一台sony的不充电,充电IC MAX1908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好搞,别人要电池也没有办法,但有不确定是不是电池坏了,怕定了电池又是主板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出来指点看看,能准确的,在不换电池的情况,能区分哪个损坏

网友:
没图纸的搞着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