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d主板。开机风扇转下就停的维修

楼主(2011-04-10):
一块k8的and主板。。开机风扇转下就停。。。由于是新手。。感觉应该是有保护的地方。。。按照老师的说法先查cpu供电管。。。把mos管拆下来。。测。。发现有2个管子击穿。。。换上后。。。开机正常。。。

网友:
不错不错。现在新手都马上成老鸟了

网友:
好!维修就要胆大心细。

网友:
新手门。。千万别怕什么。。我换第一个io手都是抖的 。。。我就拿个旧板子练io。。。一遍。。二遍。。直到把io换的不行了。。就在换个io。。接着练 。。直到把io焊的差不多了。。

网友:
那个是短路保护

网友:
mos管有时测是好的,但是用不了,你们是怎样判断的?

网友(2011-05-27):
厉害厉害!!!向楼主学习,顺便混点分哈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不错啊,学习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发挥,细心大胆,向楼主学习

网友:
LZ很快既要成为老鸟了。
我的话会先换个好的电源看看先咯

网友:
运气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懂了,以前我判断就是先判断电源的,以后知道了。

网友:
很好  赞一个

网友:
很快就可以出徒了

网友(2013-07-13):
有没有图片 参观下

网友:
如果管没短路你会修吗?

网友:
给力,我也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