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逻辑电路板上的输入熔丝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1-04-10):
一块14寸的老屏坏了,开机白屏,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好的。换了机器试过屏是坏的,应该是输入熔丝坏了,估计应该是保险丝一类的东西吧,不过逻辑电路板上的东西好多,问一下输入熔丝应该是什么样的?
谢了

网友:
这个非常好找呀,顺着3。3V供电找就是了,一般颜色是绿色标注为F之类的

网友:
沿着屏的供电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