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30进水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1-04-10):
联想G530进水不触发修复
此机进水3月,才拿来修,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4A,无系统3.3V5V 输出,开机按键也有17.5V,触发无反应。(先说明一下此机正常待机001-002A,而且有系统3.3V5V 输出的)。测公共点只有7.5V(正常应为19V),测得保护隔离电路的PQ38G极为19V(正常应为8V左右),
顺着G极往前查PQ7G极为0V(正常应为3.3V),我们这样分析:PQ7G极为3.3VPQ7才能完全导通,把PQ82脚电压拉低,PQ8截止,使他的1脚(也就是PQ92脚)为高电平,这样PQ9才能截止,使PQ91脚(也就是PQ38G极)为低电平,这样一来,PQ38才能完全导通,使公共点的电压达到19V
PQ7的信号来自于PACIN,
顺着图纸PACIN又于PR88相连,
这是我测了一下PD5,阻值为15欧,PD5是个稳压二极管,正常阻值应为150欧,显然PD5损坏击穿,那么他损坏击穿的话,于他相连的PR88也肯定损坏,
用万用表2万档再测PR88的阻值为无穷大,又测得PU82
电压都正常,只有1脚电压0V
再测PR881脚有19V2脚为0V,果然坏了。将PR88PD5同时更换,上电待机电流001A,系统3.3V
5V
都正常输出,触发亮机OK,修复成功。
如有分析不妥之处欢迎同行们指出来,谢谢。
此机图纸连接在:
说明:我上传的图片都被削减了,都要双击放大才能看全。不知怎么搞的。

网友:
学习学习希望高手多多发表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林夕1 -5

网友:
思维很紧密,学习了,要我的话就先给它短接把电直接拉上来,可以开机就不管它了

网友(点评):
哈哈,也对,就怕点不住 还得回来找你。耐心修复吧。

网友(点评):
直接把19V飞过保护隔离是不会开机的,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韩卫坡 说得对,是不会开机的,是我理解错了。抱歉。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高手

网友(点评):
我不是高手,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很厉害。

网友:
电路不错啊  不愧是搞维修培训的

网友:
修仁宝的板子保护隔离电路和B+短路问题最多,楼主的每个帖子都可以当教程,呵呵

网友(点评):
老朋友了,谢谢。

网友:
楼主请问下 为什么PQ8截止了 它的第1脚和PQ9的第2脚还是高电平呢?

网友:
为什么PQ8截止,它的1脚(也就是PQ9的2脚)还为高电平呢? 这个高电平哪来的!希望那个楼主讲解下,谢谢!

网友:
又是仁宝点火电路 见你经验了啊

网友:
PD5击穿了你是怎么知道PR88也会坏呢

网友(点评):
PD5短路,瞬间电流增大,肯定会烧掉PR88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  现在很想修无待机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仁宝机点火回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图:PQ37的S极经过1个电阻到PQ9的2脚。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啊,分析的很清楚,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小弟基础很差 希望能谅解 我还是没完全明白 你说那个PQ38的G极应该有9V的电?然后你又说PQ38的G极低电平才能完全导通! 那9V属于高电平啊  它应该不导通才对啊?为什么?希望楼主能细心讲解下!先谢了!

网友:
学习了经典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我说的有点模糊,应该是只要G极小于S极3V以上的电压就可以。

网友:
经典的电路维修  谢谢LZ 分享

网友:
10K的电阻,就是你把PR88的2端接地了都不会烧的。。。这个值得楼主来解释下吧。。。你说的好象这个电阻是小小的几欧电阻,后边短路就肯定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万用表2万欧档都测不出来,那不就是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下你描述的吧。。。给人看的感觉是你凭图纸联想出来的维修,这个坏掉应该是自然坏掉的,不是因为PD15穿了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PD5穿了,对地短路,为什么不能把PR88烧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自己计算下就知道能不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算你直接把10K的电阻接到19V的电源上都不会烧的,因为电流很小的。。。没有达到烧坏电阻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接受你的意见。

网友:
楼主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你那个竟界

网友:
楼主高啊,学习到了

网友:
使PQ91脚(也就是PQ38的G极) 你写错了哦。 应该是PQ9 没有1哦!!!

网友(点评):
PQ9的1脚和PQ38的G极是相通的。

网友:
我是菜鸟,刚学到IBM上电。仁宝的还没学。还是不太懂。PQ38G 也就是PQ9的一脚为何为低....  P2 不是分压了。那个点应该是为高的吧。

网友:
楼主强大,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电路的方法,还是靠经验来堆出来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獲益良多。。。。感恩

网友:
太精当了,佩服

网友:
獲益良多。。。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