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能耐受多少度

楼主(2011-04-10):
各位大侠们,我想用风枪焊CPU的断针,但不知道CPU能不能受的了,我用的是高迪850,风枪一般用到7档,可以么?还有什么办法指教一下

网友:
风速这么高,不是很清楚,就是感觉风速太太太太太太高了

网友:
肯定不行,当你把断的弄上去,旁边的就掉了

网友:
断在哪个位置

网友:
最好用烙铁焊。

网友:
你真行,敢用风枪吹....只能用烙铁

网友:
有专门补CPU针的那个工具,很方便 ,,

网友:
非常快的焊上去 就没事 只要不吹时间太长就可以

网友:
用风箱?没试过,俺一直都用烙铁的,前天刚补了个AMD的6根针,不过建议楼主买个尖烙铁头焊

网友:
风枪损坏几率大

网友:
用烙铁先把断针上的焊锡弄平 可以 直接焊

网友:
不能用风枪,会把周围吹歪了,要用电骡铁,用那种头又长又尖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种焊针的镊子,扁平的,用它夹着,用尖细的烙铁,练一下吧,风枪怕是把周围的针也干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