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1-04-10):
各位师傅。754的主板我把io换了,怎么还是关不了机。手动也关不了。关了屏是黑的但是风扇还转。就是待机那样?速度求助!
主板
求助

网友:
遇到过, 我换U就好了

网友:
电源模式改了没有、

网友:
754什么型号的 有的是8282m 坏了

网友:
在bios里面吧 电源管理那个通电开机 改成 NO。 还是OFF 我忘啦你试试看

网友:
BIOS 里面的电源管理设置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有启发,想知道结果

网友:
换U能行么??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A:
IO虚焊了吧

网友(2011-05-11):
在bios里面把电源管理那个通电开机改成off看看

网友:
电源模式,,重装一下系统。。。可能是IO不合适吧。。

网友:
什么芯片组 IO是不是参与触发的,还有救南桥故障也会引起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换一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关不了机只有BIOS 和I/O有关系,如果你能保证你的I/O焊好之后,那只有把你的BIOS 重置一下,或者恢复出厂设置看看。不行的话,再联系我,

网友:
ATX到COMs电路有问题

网友:
要是手动都不能关机的话都是主板的问题了。开关机是由南桥、IO、BIOS控制,一个个排除检测吧

网友:
应该还是IO问题,要不就桥了

网友:
应该是COMS电路问题。

网友:
我是个新手,我想知道除去I/ O;BIOS和U外还有什么可以出现关不了机的可能啊

网友(2011-06-11):
可能是IO没换好吧,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重做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ATX到COMs电路之间有三极管被击穿

网友(2012-03-12):
换了I/O可以正常关机与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