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能认到电池,但是不能充电。求助

楼主(2011-04-10):
笔记本进系统在控制面板的电源属性里看,能认到电池,显示充电中0%。一直就这样,充电指示灯不亮。拆机发现充电电感电压为0V,充电芯片是8602 。10脚输出电压为19V。与一个MOS管G端相连,D端接电源适配器19V,S端与充电电感相连,电压0.64V。这到底是芯片问题还是电池问题,大家帮帮忙

网友:
电池或主板有问题都会这样啊,最好找个电池代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条件是否正常?正常先换个EC

网友:
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谁有或是他的工作脚电压知道的告诉下。我好查查

网友:
电池问题可能性大点,找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