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似的等于10K )在线求C467 显卡版 PR9 大小 或者PL2电压大小!

楼主(2011-04-10):
在线求C467 显卡版 PR9 大小 或者PL2电压大小!

谢谢了     刚不小心把这求助发到原创区了   没法删除  麻烦斑竹 给删除!

网友:
pl2  一概是通的   pr9  换个10K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确定是10K 嘛  !   这个是 Vout=(1+R1/R2)*0.5  不准确的话  会烧显卡哦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是分压电路啊!    10 K的  就是不对 应该也不会少显卡吧?你也的数字是对的吗 0.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图纸 只能靠SC411PDF了

公式是PDF里头的:

惭愧  修了那么多显卡  既然没去注意这显卡的电压  :    不过现在知道了 貌似是1.2V

换上10K就可以了 !   还真给你说中了   !   哈哈  ...此处的PR9相当于R5咯  ,就等于说R5无穷大  ! 所以输出自然等于0.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很高兴帮到你了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