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屏不亮

楼主(2011-04-10):
  昨天有一D630的机器灯管亮了,没有信号上去,外接好的。原来的显卡是改良版621 10年的显卡,心想这显卡应该没有问题的。。不放心,还是换了一个,结果涛声依旧。又换屏,故障还是一样。测主板屏线接口,PIN5  PIN6有3.3v,pin10  11  12有19v,pin 14  15  17都有3.3v的电压,另外几组信号线都有3.3v的电压,,唯独BIA_PWM只有0.2v左右的电压到R156的2角,一脚有3.3v到接口的第8角,这个BIA_PWM是从显卡的A10发出来的,不知道这个本身没有电压还是显卡没有发出这个电压,希望高手看一下。。

网友:
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如果是独立的话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从新做显卡,注意旁边的小东东。。。。还有注意北桥,会爆珠的。

网友:
DELL的屏,注意一下码片

网友:
外接显示吗 或者屏线也有问题的 啊

网友:
我都说了是621改良版的显卡了,还问我是独立的集成的,屏也换了n张了,剩下的就是屏线没换了,,楼上的几位看一下贴在发好吗?

网友:
换屏线吧,最有可能了

网友:
把屏拿到其它机子上,能点亮的话。看一下各个参数,记下来。然后对比,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然后再逐个排查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 灯管已经亮了,屏是白的  没图像显示?屏上的3.3 供电 你量过吗?

网友:
做显卡试试吧

网友:
把显卡的周边电压都量一下,再看看有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我遇到过被人拆了个电感

网友:
屏供电一般在屏插槽的123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LL屏很特别,注意码片!再看看屏线有没有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