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屏定意脚

楼主(2011-04-10):
屏型号EM150X1那个有屏的定意发过来,

网友:
百度一下就好了  很简单的

网友(点评):
你最好先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再说"百度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你去百度一下看,找得到的话人家早就找了,在你说"百度一下就好了"之前最好你先百度一下看看\

网友:
什么的屏定义脚,是屏线的吗.你可看一看的屏是LVDS,还是ITL的,一般都是统一的,一查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