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无待机

楼主(2011-04-10):
这机器的待机芯片是tps51427
经测量6脚VIN有,4脚EN-LDO是10V,14脚EN1是4.6V,27脚EN2是2v,7脚LDO和32脚REFIN2是5v,
不知道还需要什么条件待机的3v5v才出来丫!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补下,待机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
感觉27 角不对 电压偏低   17  24 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脚5v,24没有电压

网友:
3V5V有没短路。另外EN2电压有点偏低

网友:
是i3的机器吧!   哪两个没有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你确定换好了??

网友:
这个也应该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2脚有2v,换地新的,定了两个,我在换个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i3的380M的!

网友:
先别忙     可这个电路 我确定 你的  27 角   和  2 角低了

网友:
问题出在27脚,电压太低了,先断开PD4,看27脚电压能不能上来,如果不行再看一下MAINPWON这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PD4 断开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MAINPWON这个信号把27脚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查查,谢谢!无头绪的时候还要麻烦你们了!

网友:
键盘接口上面断线了,你看看仔细、

网友:
图纸不全啊。。发个完整的上来 周边的线路图。。看他们补发的电路图来看。。27脚2V是正常的,因为PR33是空件,不受MAINPWON的影响。。

网友:
看PU1工作没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打了阻值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这和接口有关吗?

网友:
这是附近原件的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量了下在这个MAINPWON信号的几个原件电压都是4.8v。

网友:
4.8V的电压是不是有点低啊

网友:
你测下PR33两端的电压各是多少,左端电压应该在4到5V之间。

网友:
2 24 27  这几个电压不正常 仔细跑下线路 看是从哪发出这个几个信号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里肯定有问题 看下后面的 几个元件

网友:
我也接到这款机子,进水在TPS51427周围有水,烘干故障依旧电流0.001不知道换他后会好吗。我和客户说主板烧坏完了,花600快收下了,值吗

网友:
待机电流0.007,刚才看错了,不知道换他后会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24脚没电压,貌似不行吧

网友:
重点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在仔细观察主板吧  看有别的腐蚀情况没有

网友:
17脚10v   24脚 8. 4v       14 脚27脚都是2v ,4脚有9v ,这些条件都有的吗? 我的QQ 387974184 ·

网友:
感觉en2是2v是正常的,中间空脚,然后电压是ref电压

网友(2011-05-18):
回复 网友E:

当然划得来啊,这板进水好修,换板也就500来块。弄好了怎么也能卖2000吧

网友:
再侧一下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有没有断线或损坏。

网友(2011-06-17):
楼主的机子修好了吗?我今天也接到这款进水机,也是没3  5V  我是4脚没电压,7脚自然没电压,正准备修

网友:
有没有整个的图呀

网友:
我觉是是27脚的开启信号没到。。。27脚电压应该在4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