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Soyo梅捷SY-AMN5H-RL的主板不保存bios

楼主(2011-04-10):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Soyo梅捷SY-AMN5H-RL主板能正常开机正常使用,但是进bios改下时间,就不跑马了。先测了电池电路到IO都正常,压了一下桥,故障依旧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图片看不到哇

网友:
可能是CMOS电路问题

网友:
肯定是南桥挂了

网友:
修改COMS 重启不跑数  刷个BIOS试试把

网友:
先测下南桥的晶振工作正常不,在测下电池到南桥的电路有没3.0V电压输入!

网友:
独桥  或 CMOS电路坏

网友:
量一下CMOS与之相连的二极管等有没有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