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940 插话筒耳机才能使用

楼主(2011-04-10):
DELL A940 插话筒耳机才能使用,求什么问题
DELL

网友:
求高手分析下问题

网友:
喇叭额 也有可能 功放 .....

网友:
楼上的是功放芯片还是什么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耳机接口里面有短路的啊

网友:
遇到过耳机口的问题.那次有保.换了个audio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