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sus F3JC不觸發

楼主(2011-04-10):
急!asus  F3JC不觸發,EC (IT8510TE)PIN48 VSUS_ON高電位,PIN54 VSUS GD#低電位,PIN105 PM_RSMRST#高電位,PIN2 PWR-SW
按下H-L-H ,PIN69 PM_PWRBTN#確維持高電位,偶爾H-L-H可開機,開機後顯示正常,換過EC (IT8510TE)狀況一樣,EC供電時鐘復位正常,南橋VCC_RTC時鐘復位正常,CMOS電池2.9V,請問是那理不良

网友:
EC(IT8510TE)
補上EC圖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你到底说什么  主题是   不触发  后面又是 开机正常,    写的乱系八糟  整理一下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不好可能是EC

网友:
这个电路图没有,参考了F3K的看了,EC里面可能有程式

网友:
EC带程序  刷BIOS干嘛呀

网友:
刷bios無效,ec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