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三星788DF维修

楼主(2011-04-10):
今天接到一个三星788DF ,通电试机,灯亮,有高压起振声,无像。拆机,测试G1为-142.5V,行电路已工作,不过电压确实有些高,有可能是保护了。 ,继续测量基本的供电电压,发现变压器处基本正常。只有7V的电压为为11.19V,不正常。 ,应该不会差这么多,考虑有可能是没有带负载,顺着线路跑发现到了三极管,查图纸是D1616, ,测试C极有电压为11。19V,B极也有高电平,但查E极没有输出, ,打值很低,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翻过来看板子,发现D1616已经坏了, 更换后, ,上电试机,正常,OK. ,CRT的修起来确实,跑线路比较好跑。就是有的CRT太脏了,嘿嘿。

网友:
一百四十多V,应该是G2吧?G1是负压。

不高啊,三星的就这么多的电压。

网友:
很少修纯平了 现在都快忘记怎么修了

网友:
不会路钱的,有电路图就好多了!

网友:
纯平已经很少去修了,基本上都是换了,嫌太麻烦了

网友:
总感觉纯平太脏,太麻烦,而且我始终对这个大块头有种畏惧感。。。

网友(2011-07-19):
我也有畏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