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关机再开机又用一段时间

楼主(2011-04-10):
一台杂牌的显示器,开机显示正常后用十几分钟后,不显示了再按开机键又可以用十几分钟,是外接适配器,换了一个适配器,还是一样啊

网友:
先打开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里面电容鼓包了啊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台显示器开机白屏 ,是什么问题是 是屏没有供电还是。。。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台液晶显示器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屏上的保险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那个显示器,通电用一段时间,就要重新开机,灯管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通电即灭 高压部份包括灯管估障 属于保护性的
通电较长时间灭 电源供给部份估障 属于损耗性的 常见有滤波电解失效 肖二极管软穿等等

网友:
打开看一下,一般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容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