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220W 自动开自动关

楼主(2011-04-10):
TCL 220W 液晶显示器,能正常使用有时,有时不能,屏自动开自动关,POWER灯也跟着一亮一灭,亮时能看到桌面,换过开关健,加焊过电源板,无效,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不行就用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
通用板点屏正常

网友:
用驱动板点下 确定是什么问题  再下手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电源部份估障 多半是电容失效

网友:
是什么样的按键对地式的还是矩阵式的

网友:
你把按键拔掉试试

网友:
TCL的东西都很烂,像你这现象,仔细查看线路板走线有没有断裂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换MCU,按键最好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