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HD4870 1G DDR5 显卡 不亮求助。

楼主(2011-04-10):
诊断卡。跑过了D5  显示00 测下 供电没发现异常。。atiflash 下 可以看到。显卡 信息。。

-p -f 0 强刷个 BIOS 还是 00  。。这个芯片是不是爱虚焊啊。

网友:
没看到你的意思

网友:
打下阻值吧、在看看电压都正常不,晶振起振没、还有注意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不亮不外乎三种情况1.BIOS出错2.供电不正常3.核心损坏。既然供电正常,bios重刷过,那就是核心问题,查下GPU晶振是否起振,加焊GPU

网友:
能看到信息,核心坏的可能小,加焊下GPU看看!

网友:
还是按上面说的试下,我一般也是先查供电,再加焊GPU

网友:
不好意思,网络卡,重复回复了,麻烦管理或版主删了,谢谢

网友:
晶振 100M 正常。。加焊 了。 这个卡。有点 耐热。没怎么化。。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