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0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4-10):
有一个ACER 5570 ZR1主板,有时一插电源头就大电流,有时正常,正常时能开机正常显示,不正常时电流5A,  8743的MOS管发烫,已将8743及周边所有元件都换了,还是一样,请问下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
已测量主板上无短路,8734A主电源芯片也换过

网友:
还是有一个MOS管短路了,或者是一个电容。修过这个问题的是MOS管或者是电容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有清干净?这种现象还真是不多见。

网友:
5A可以肯定的就是公共点短路,你这种现象很可能是板层中间有短路,你可以插上电源如果是5A的时候等3秒马上拔了,摸板上哪里发热.
如果是正常的时候可以用手压压板子,看压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有5A了就可以确定

网友(点评):
只有8743的MOS管热....

网友:
感觉像是板子哪里短路了  可以用手压压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是5V USB供电 短路,是滤波电容问题,拆了就这样了...

网友:
是不是拆了电源芯片  上电啊

网友:
感觉是充放电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