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5000 亮机后检测完内存掉电。晕死

楼主(2011-04-10):
昨天接了一台X5000 cpu掉电。通病啊,好搞。加焊MAX1987后ok 亮机。高兴啊
接着问题出来了  检测内存完就掉电了。进BIOS 不掉电。怪哉,茫然了。以为硬盘问题。拿下也是一样!头痛啊 ,没有办法了。向大家求救啊

网友:
主板有没有报错?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外设的问题  先把外设排除

网友:
外设故障吧 或者是你还是没有焊好啊

网友:
光板也是这样

网友:
主板也没有报错。就是在检测内存  检测完就出现F10=rom  然后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