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1-04-10):
有不少客户拿来电脑,说在家启动不了 ,来到我这来一看 很正常 回家就出现 找不到硬盘 或 找不到光驱 换了新电源就好 ,这种情况是电源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有点象电压低

网友:
大多数是电源滤波不好,谐波分量大,负载能力差的原因

网友:
修的话 要从哪入手呢

网友:
没有办法,,只能逐一排查,,,,

网友:
先换个好的电源试试看,症状不再出现的话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您看明白我说的问题了么?换电源 还修电源干什么?

网友:
电源带载差,滤波电容失效占多数,即使修好了,在未经但在带载检测前是不敢上机的

网友:
同意二楼,可以到他家把市电测一下!

网友:
我也这样想电源带载差,滤波电容失效占多数

网友:
这个滤波不好指的是12V或5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吗?换12V或5V的滤波电容是否能好?

网友:
这个大部分是电源的两个大电容或输出电容,容量减小引起的,换电容应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