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脑系统

楼主(2011-04-10):
现有方正电脑R640做系统  做到解压声卡的时候就是解压不了   要么蓝屏要么停住了   怎么回事啊  ??

网友:
软件的话很有可能是声卡驱动不合适,你先选择不解压声卡驱动试试,或不解压任何驱动,也可以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装完系统再打驱动。

网友:
如果GHOST版安装不了 可能是内存问题或内存太小,你用安装版试试看。

网友:
用原版先装好,再装驱动吧。

网友:
先检查硬盘和内存.如果通过换个系统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在别的电脑能做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是新的  不同版本的系统做了几个 还是不行

网友:
装个纯净版,然后再装驱动试试看行不?

网友:
选择驱动的时候把声卡,无线网卡,显卡不要让自动装。一般OK。

网友:
先看看你的硬盘 分区 是不C 盘 弄错了  上次有个朋友 也是做系统蓝屏  回头一查   C [盘 7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