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花屏 不是显卡问题 也是不是显存

楼主(2011-04-10):
接到机子的时候,我心里那是个爽啊 ,,这不是送钱吗 ,拆机 做显卡,不行    换了一个  还是花  里外都是花  ,    以为没有做好 ,  在换一个 还花,这肯定不是显卡问题了,有师傅建议用
mats测试 但是花的根本就看不到图像,没办法只能定两个显存换上去  等了两天 显存来了 换上去  故障没有任何改变 他奶奶地 v3000的招用完了 还不行 头皮都麻了 拿着万用表这量下 那测下的 哎 发现,了 显存的vref没有 我在群里有人建议量下 的 说正常电压1.25  我照着图纸看了下 这个线是由1.8v的电压经过一个电阻过来  其中还有些信号也过来  我没有管信号 我量了下那个电阻   就是他了  换上 ok了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看来做显卡之前还是要测量一下的

网友:
HP显卡出问题的太多了.自然就想到那个上面去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要是配上图纸就好了

网友:
- 又是HP的疑难杂症, 吸收了!!!

网友:
特殊案例值得参考学习!!

网友:
我自己顶下吧

网友:
可以借鉴啊,修显卡都用的着
谢谢LZ啊

网友:
我自己顶下   O(∩_∩)O

网友:
HP的通病吗?都显卡的问题?

网友:
哈哈,一颗电阻搞死人啊,没量就干显卡后悔了吧。

网友:
  哇 这么经典的案例 值得收藏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遇见这种问题好不走弯路了。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碰到过一次 这样的

网友:
少有的故障 楼主还是心细的

网友:
LZ能截个图看下吗,参考一下电路图,让大家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