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东芝L200机子通病问题难以解决

楼主(2011-04-10):
搞的机子,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会掉电,论坛里说是NEC 大电容的问题,于是买了个换上去,了台东芝L200换完后开机不掉电了,但一接屏上电屏,屏闪了一下就掉电了,外接可以亮机,不会掉电。我还以为是别的滤波电容的问题,又把CPU VCORE上的滤波电容换掉,并且又加了两个220的滤波电容在CPU VCORE 上。但还是一样。是不是960北桥有问题,没思路了,请教一下。

网友:
我觉得 有可能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装了另外的电解电容,那个大电容就不要装了啊。

网友:
也搞过了,就是接6个330的的电容上去也是一样

网友:
不会修就不修  这不就解决了呀

网友:
哈哈     是不是电容换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