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问题造成的故障现像

楼主(2011-04-10):
经过一周的显示器维修培训,实践中的维修案例,拿出来大家共享一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来,共同探讨。今天把液晶显示器灯管问题造成的故障现像,拿出来共同研究一下:
现像一:显示器显示发红。
    灯管老化,换灯管解决。
现像二:显示器显示图像发暗
    有一只灯管坏,换上新的,图像显示正常!
现像三:显示抖动。
    一开始以为电源板上的滤波大电容坏,更换新的,故障依旧,后把显示器四只灯管,其中一只灯管不接到高压板上,一个个试,试之前把电源高压一体板上16脚芯片,有一只脚拉接地,去掉高压保护。(我那天的芯片是tl494,1脚和16脚连起来,接地)接上去图像正常。这样可以不换灯管,图像显示效果和四灯的差不多,可以偷懒不去换新灯管。呵呵,省时又省料呀!
  不足的地方,请各位高手补充呀。经验在交流中不断提高,技术在交流中不断增长!

网友:
尽量不要去保护,灯管多换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
不要去保护,灯管多换几次就熟练了

ilikezgf -5 抄袭上一楼的。灌水

网友:
我明天修了一台,T494C的,1脚和16脚接地去保护,也没用!后来换了把灯管换掉,就OK了啊,看来偷懒有时侯还是不管用的呀

网友(点评):
明天才修?仁兄才是高人,有未卜先知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