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7DFX动态聚焦维修

楼主(2011-04-10):
三星757DFX动态聚焦维修。调聚焦极要么中间能聚焦四周就散焦。要么四周能聚焦中间就散焦。乍修???

网友:
分别从TDA9112的11脚和32脚检查到高压包的EY509。

网友:
查一查去态聚焦电路,不行话就把行场芯片换了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