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51内存跑不过,内存时钟不出来如何修??在线急求!!!

楼主(2011-04-10):
一台BENQ A51笔记本电流跑1.1多就不跑了,应该是内存没检测过去,量内存时钟没电压出来?因为无这个内存时钟IC所以只能压北桥,但是内存时钟还是一样没出来。。。陷入困境!!要高手能指点下吗???或者遇到过类式问题的。。。请不要藏私哦!!!!十分感谢

网友:
可能要加焊北桥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量了吗。 以及数据地址线

网友:
有肯能要加焊桥了!你量量内存所有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只要条件满足    做北桥都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了,数据线跟地址线都正常,只有内存时钟没出来,内存时钟IC供点及到主时钟IC信号都正常。。。。。内存时钟IC已经跟换一个新的了。。。。还是不出来内存时钟电压

网友:
这个是这台机的图纸  希望大家能研究下

A51图纸

网友:
图纸有了  希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
既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那为何不做下桥试试呢  再不行就换

网友:
跑马到多少?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十分的怪异,我想大家应该想不到的(CPU坏了,内存没检测到导致内存时钟不出来)你们说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