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中,自学使用数字万用表还真是一头雾水!

楼主(2011-04-10):
帖子也翻了,百度也查了,还是迷糊?

求点拨!!

网友(点评):
我不信百度上没有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是你没好好查吧

网友:
常用的也就是个蜂鸣挡,12V电压挡,先把这两个用熟练吧

网友:
错了,是20V,嘿嘿,不好意思,

网友:
呵呵,学使用万用表,我第一次看见此贴,楼主还需努力啊,往后还长着呢

网友:
没办法。自学。
1没基础 2没老师

只能混论坛了。呵呵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每天学习一点。

网友:
去找找刘坚强自学主板维修的教程,头几讲里就有,百度一下吧,

网友:
人要不断地学习,才有进步的。努力吧。

网友:
万用表其实很简单,笔记本维修一般只用直流电压档

网友:
人家问的是数字表和指针表在什么情况下用的问题,你们乱答一通,数字表的内阻高,所以在路测量的话用数字表,这样对电路的影响最小,指针表用的比较少,一般是把元件拆下后单测的话可以用指针表,指针表的内阻较小,不适合在路测量

网友:
看书了多练习才会,多练习很关键。

网友:
兄弟啊,看来你还是个小小白啊,在本论坛找一个关于万用表使用的好贴子,静下心来好好看看,相信你会在30分钟内掌握用法,只不过,光知道用法还不行,重点是,要知道电路板的关键测试点在哪里,如何测,测哪里,用什么档,多少值为正常,多少为不正常,把这些搞清楚了,你就学会了数字万用表的使用,同时也就会修主板了,所以说,工具性能的掌握和主板维修技能的提升是同步进行的。

网友:
楼上的是高人,按楼上的方式学习看看

网友:
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说出看看,光是说一头雾水,大家比你更一头雾水

网友:
其实你们 不知道  真正的 小小白在这里

网友:
什么都不会  但是我充满的 兴趣   我的表 明天就到了   可以尝试了  呵呵 就是怕 给我烧了

网友:
是呀,新手要慢慢来嘛,我们一起进步吧

网友:
找个报废电路板,把元器件都拆下来,挨个用万用表测,可以学会一般元器件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电感。。的检测知识。电压的检测是:家里有收音机、变压器什么的(安全电压)拆开外壳,把电压档调到最高,然后根据变化一级一级的降低(注意电压范围,不要把表烧了)

最好买本,《电子基础》和<元器件>

网友(2011-07-23):
这个氛围真好,大家畅所欲言啊

网友:
是应该给新手整理一些教程....

网友:
呵呵 我也是新手。我记得好像万用表里说明书 有说明的 啊一般都是用二极管档 和20V档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路过 哈哈。

网友A:
学习中,高人指点下。

网友A:
为了分。多回复的。

网友:
大家基本都是新手吧

网友:
测量主板原器件的主要两个档就是蜂鸣档和20V电压档 其他的对笔记本也没什么用 好好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