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 独显 求一个信号怎么才能开启!LVDS_VDD_EN

楼主(2011-04-10):
LVDS_VDD_EN 怎么工作的  这个信号是直接从显卡发出的  TP_443.1 ,Net #443 LVDS_VDD_EN ,$783  %U511.42,Q505.1,C507.1,R9777.1,TP_443.1,
  这个是HP511独显的机器  是ATI 的显卡  我换看个新的     现在一切正常  可以跑码02 24 26 38 44 56 60 66 00   这样的顺序这样看起来 显卡已经过了  可是 LVDS开启信号没有。 屏不亮   那位高手 能指点下  当什么信号开启的时候  LVDS 信号才会发出。。

511独显(Inventec VULCAIN Discrete_A01_0826).pdf

hp 511系列点位+图纸.rar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啊,或者是休眠按钮

网友(点评):
显卡 我换个2个 休眠没有开关 这个款是磁铁休眠的

网友:
你找下看看KBC是否有个开启这个信号的。

网友:
KBC和显卡之间的。

网友(点评):
KBC 一般是不参与LVCDS 信号 开启的 谢谢

网友:
仔细查一下显卡的各项供电。实在不行刷BIOS

网友:
现在被我修的  外接亮了 但是给屏LVCDS  3.3.US   还是没有

网友:
板号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vv9dis-6050a225101-mb-a03

网友:
看下主板屏接口的 脚有没有这个电压过来 实在不行 一个点一 个 点的 飞线。

网友(点评):
LVDS 不是说飞就飞的 飞的不好就短路了 还有就会出现3.3 信号不同步

网友:
先看看显卡有没有开启信号到EC   EC接收到开启信号以后就应该开启背光和屏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