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4-10):
清华电子U盘提示写保护不能格,不能删除,只能复制,没有病毒,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U盘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数据会丢失

网友:
先复制文件,然后量产。这个因该是软毛病

网友:
对,应该是固件出问题了,重新量产下就可了

网友:
pe下也不能格?用软件格,不行就只有重新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