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1-04-10):
今遇到一台LG显示器  不定时黑屏,客户说只要动一下VGA接口有事又可以了,怀疑VGA接口接触不良,后拆开后,发现电源板给驱动板供电的电容爆了三个,原来是给驱动板供电不平稳啊、、、

网友:
   简单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有一台LG的显示器,开机白屏,,,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要是电容没爆就没这么简单了

网友:
我这个爆电容一个换了还是一样开机白屏啊

网友:
嗨   一人吃一种饭  咱对这玩意还不是和了解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高压板上有一个电解电容鼓起,要换就得全换。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点查屏供电那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修了,不会啊。。。我怕高压

网友:
电源版的问题你看看有电容坏的没

网友:
只能说你运气好!遇到简单的

网友:
一个电容爆但你要把25v1000uf的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驱动板供屏电压有没有17+为5V左右    。 小于17得3V左右。有。查PCB板子。

网友:
我原有一台LG液显开机没反映,不通电,开盖测了电压都有,最好换了下八脚的诸存芯片OK

网友:
关于不定时黑屏,还有就是灯管打火引起的

网友:
电容爆的还真是多呀。三星的太 多了

网友:
这个我们修过.白屏  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