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的修理

楼主(2011-04-10):
同事的三星943显示器烧了,上电指示灯不亮,说明电源坏了,不工作了!他刚才拿到我这,要我修一下,我拆下了

做工很给力!我检查一下,原来是14V的一个整流管击穿了,呵呵!

这种管就太差了,3A的电流,并两个,呵呵! 我用SR1060一个当二个用,哈哈!
在反面直接焊,装上显示正常!

收工了!

网友(点评):
你这台显示器修好不止花了五分钟吧。拆机、检测故障、找到故障、相机拍下电源板实物图、解决故障、装机壳、试机。。。至少花了15分钟以上

网友:
      .

骁晓 -6
赤子威龙 -5 为什么扣分你知道的
悦颜浅笑 -5
changchengchen -5
实践出真知 -5
renmeng -5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骁晓 -5
赤子威龙 -5 为什么扣分你知道的
悦颜浅笑 -5
changchengchen -5
renmeng -5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看图片这种显示器作工很精致!

网友(点评):
三星的显示器电容鼓的多,如果有整流管烧了,最好把原电容也换掉

网友:
这个恐怕用不住。你这个腿太细,散热性能比原来差太多,应该找个散热好的地方,加绝缘与引线。再,1060耐压低了些,要用10150,最少也要10100.因为... ...
  这个半波电路中的反压是很高滴,远非正弦波电路的2倍根号2乘以电压有效值能比。就是说,它的正负半周的感生电势是不对称的,正半周电流大,负半周电压高。整流器的反压,就是2个半周峰值电压绝对值的和。你这个1060已经在临界点了,祈祷吧,朋友。

网友(点评):
说得很对 这也是众多ATX电源仅12V整流也要使用耐压100V以上的快恢复 而放弃耐压不够的肖二极管的原因 楼主用的可以安全运用在5V支路

网友(点评):
高手就是不一样! 分就不加了!

网友(点评):
见到了专业的解说。要顶!

网友(点评):
呵呵!有示波器的朋友可以测试下高频整流管部分的脉冲波形,看看脉冲的峰值电压数值就会知道了。

网友(点评):
牛拜!~~~基础太扎实了

网友(点评):
理论知识不懂了,知道怎么去量这个二极管的好坏。看来得好好补充下基础知识了

网友(点评):
想必这位仁兄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火候了。佩服啊

网友:
高手!!

悦颜浅笑 -5
renmeng -5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SR310和SR1060耐压是不同,参数如下!

不过我算了一下,4条灯管是32W,14V的电源,也只有3A,电流不大,用的是1000UF的电容,不会有大问题!
SR310耐压100VSR1060耐压只有60V,是14V的4倍,作这电路的整流足足有余了!当然对于散热的问题,
可能有点差,但是SR1060能输出10A的流,是工作的3倍多,有足够的余量,应该没你说的那么可怕!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并不是整流管差才坏的,要把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
楼主 好像不止5分钟吧 加上检测拆机。

网友(点评):
只是标题,修理速度快啊

网友:
我来 是为了挣点分,然后下载东西,看了你们的维修经验,在此学习了、

网友(点评):
小心倒失一把米!

网友:
看来基础知识很重要啊 还得认真学习啊

网友:
不满 LZ说这个 现象我修了2台了  第一次没有仔细检查  把电源板取下   通电测试 开关管爆了 声音很大   没法没有那电源模块 只有发货  货到了仔细查2个整流管 并联 发现一个坏了 后来全部换上 试机ok   后来过了不久 又是一台一模一样的 相同问题   直接秒杀  到目前没有问题  起码有1个月了  LZ不用担心看来是三星的 通病  我的二极管是在CRT上面 拆的很大的 相信电流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去买不一定有原件,平时整流管很少坏的,所以,用电脑电源上的12V上的整流管代用!就这样!方便吧。

网友:
拆得几个电动车充电器的二极管,感觉也不错,换到一台液晶上过,几个月了一直很好

网友:
SR1060一般都要加个散热器吧

网友:
最好加个散热片, 不然返修也快

网友:
并不是整流管差才坏的,要把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
两个一样的二极管并在一起,由于一致性差,内阻不一样,一个内阻大,一个内阻小,即使一样大的电流通过发热量也不相等的,一个在使用中损坏,也不足为奇!SR1060是在一个芯片上同时集成的两个二极管,一致性好,一个就能输出10A电流,二个并一起,输出20A,而且一个瞬时电流能达到150A,两个就300A的电流,在电脑电源上,平均输出十多安的电流,才用散热器,看来大家对元件的使用,还没有真的了解!

网友(点评):
不是,1060是总电流10A,一个臂是5A,他这样用耐压有点不够,电源电压高时容易烧。

网友:
有的元器坏了,要想想它坏的原因,小心返修.

网友:
灌水的人还真多,
秒杀啊!呵呵
楼主是没有原件换吗?
就那样焊个管子上去行不行哦,有没有考虑过用久了会不会发热量大又烧掉呢?

网友:
做工的确不是国货能比的

网友:
在这种高频开关电源中 次级脉冲整流二极管要使用大电流快恢复并8倍以上耐压 才能可靠工作 SR1060电流够速度也够 但耐压不够 跟散热好不好没有关糸

网友:
不错 楼主电子基础方面应挺好的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

renmeng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散热成问题了,建议楼主最好加个散热架

网友:
能问下什么原因会导致元器件 呗击穿?

网友(点评):
过压和过流都会造成。

网友:
看来必须得加紧元器件的基础知识啊
否则真的搞不明白这样的维修

网友:
对于代换上的整流二极管,如果耐压不够的话,通电很短时间内即被击穿.所以楼主代换上的二极管是可以胜任的.如果长时间后击穿一般是电流不够加上散热不良造成的.所以注意散热问题即可.

网友:
怕是用不了多久,没有散热片的管子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楼主 好像不止15分钟吧 加上检测拆机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你不内行,那三星的显示器,没螺丝,起子一转就可以拆出来,一分钟吧,我把电路板拆下,看了一下保险没烧,就测一下5V和14V有没有短路,一测,14V电阻为零,把14V到高压那个保险电阻一边断开,一测还是短路,再把那两个整流二极负极焊了下来,测一个坏,把两个的正极拆下来,后用原拆下的SR1060装上,装上灯,上电就OK!装下也不用多少时间!大约五分钟!

网友:
应该是功率余量不足,选个电流耐压更高的会更安全

网友:
kuya meiyoubanfanya

网友(点评):
你在说什么?我好像看不懂?

网友:
楼主 好像不止15分钟吧 加上检测拆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高手啊,这个解说真是很好,不知道你们学液晶是在哪里学的,感觉很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点评):
高手不敢,在下没学过液晶,原来在单位维护程控交换机,10年前下岗改行修液晶是混口饭吃。

网友:
楼主这样代换是用大炮大蚊子,虽然是在做废物利用,还是有点浪费。

网友(点评):
并非大炮轰蚊子。10A电流仅是器件加无穷大散热器的极限测试值,没人会让它真的过10A电流。

网友:
俺也遇到过,只不过这费电源板好找的很,我们这有一麻袋,不用改装

网友:
在背面还是用704胶固定一下,小心过热后掉下引起短路,楼上的高手不少

网友:
你们都没有费板吗。拆一个就行了。这东西又不是不好找真事的。改来改去还耐用。

网友:
很不错
由一个维修实例引发原件基础知识的讨论
很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氛围

网友(点评):
又是一个06年的元老

网友:
个个都是高手啊,讲到如此细的理论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才是达人中的达人

网友(点评):
太过了,严重不好意思。

网友:
LZ,我运气好,943NW我修了不少,多是电容爆涨的。还有电源烧或高压保护或屏幕变色的,就是还没碰到烧这个的。

网友:
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修电源没废板,电源板都能修好的!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就换一个二极管上去就了事了,  炫技吧

网友:
厉害啊。你在哪学的啊

网友:
lz没看懂6楼的话,那才是正解,其实这个管子不怎么太考虑散热的问题主要考虑负载电流和反峰电压,一般击穿多是反峰造成的,所以他怕你用不长久就在这里了

网友:
这个机型都是这毛病.开机不加电.12V短路.其中一个二极管击穿

网友:
楼主的功底很深厚呀

网友:
加你好友了,想请教请教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只看不说话。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高明!!!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莫非是传说中的无影手

网友:
整流管很少修到击穿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说的是真事

网友:
修的挺快的。

网友:
这个用在前级还是后级的,还有我问一下,显示器上用的那个三个脚的东西,通用点的要用什么管子。。。外接电源变压器上常坏的那个用那个都可以换的啊我想备点这东西搞不到啊,

网友:
2个整流管 y一个SR1060

网友:
943我修过一个,只是滤波坏了的.

网友:
不过相对于我们只能保守找同型号或者代用一个一个换的人来说,是高手了吧。

网友:
这个二极管坏的倒不是很多,

网友:
高手啊!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啊。
而且看了其他高手的点评。说明了一定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

网友:
楼主的思路比较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
显示器还是挺好修的吧。

网友:
觉得好像存在散热隐患 加个散热片好一点

网友:
5分钟换个2级管还差不多别的不用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要认为人家都象你这样,笨手笨脚的。我搞家电修理都二十多年,焊两个二极管,二十秒都不用,只有那些YY的才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