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m的机器伤我的心

楼主(2011-04-10):
这个机器刚拿来的时候因为失误本来是内存坏了我粗心大意的把北桥给做了,做了两回桥都不行才怀疑到内存,机器修好拿走用了一段时间,今天又不能开机了,电流到1.12就不走了,加焊了北桥、换过CPU、换过内存都还是不行。机器是6100的北桥 AMD的CPU现在术手无策了,如果今天修不好明天大姐大上班了又要批我。

网友(点评):
AMD 不读内存 换北桥基本是换不好的。

网友:
不会是显卡把!

网友:
你要说明现在是什么故障呀,6100坏的很多的。

网友:
讲清楚些嘛?都不知是什么状况的。

网友:
为啥不先换U呢

网友:
根据你说你做了两次北桥,我建议还是换个CPU试一下,如果不行再换北桥

网友:
桥会不会做死了

网友:
上次我也收了一个,内存不过,后来加焊北桥。第一次加焊没夹好。板变形,再加焊2次,还是不行,取下,掉了9个点,
包找试试看的想法,重植株上机。既然能开机进系统,就是用不到几分钟就蓝屏了,最后放弃修了。

网友:
集成显卡吗,建议还是将北桥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