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子M5010进水了,不知道CK-CG 120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11-04-10):
DELL本子M5010进水了,拆机发现位号问PU4601的芯片引脚发霉了,芯片型号为CK=CG 120
有知道这个芯片的作用及型号的吗。有
的XD发份拉。谢谢
芯片

网友:
3 5v芯片 型号是 RT8205BGQW-GP

网友:
问下这位朋友,这个芯片的作用。谢谢

网友:
换上一个芯片后,3V 5V都有了,接通电源CPU风扇转动几秒种就停了,。再按下开机键,又转动几秒就停了,然后喇叭滴,滴,滴。。。。的一直响,好象是没过内存。请个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最好下个图纸 看看

网友:
洗下板子说不定就好了,进水滴都这样处理

网友:
一插上电源,CPU风扇就转,指示灯就亮了。等一下风扇就停了。再按下开机按键又是这样的。等下,喇叭就连续6声嘟,再停顿下,又连续6声嘟。
测量各路供电都正常,像这样喇叭能报警,应该是那些电路的问题啊。给个思路,喇叭能报警,板子的大部分电路应该都正常是吧

网友:
我的进水的,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