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法设置的路由

楼主(2011-04-10):
  今天遇到一个dell1184的路由,上边没写着192.168.1.1或192.168.0.1,直接在IE里边输入IP访问不了路由,不知道这个路由怎么设置请各位大侠指点。。。。在线等。。。急。。。。

网友:
不知道看一下么

网友:
先看一下,默认网关是多少,然后在地址栏里输入对应的网关

网友:
路由复位,电脑上网卡IP设置自动获取,连接路由后可以查看本地连接的状态信息,在里面可以看到路由的默认网关地址!浏览器地址栏输入这个默认网关地址即可进入设置

网友(点评):
恩 ,不过还要确定下线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
上网查下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上百度把 我都大概看了下 有方法的 很多 不还插地址的

网友:
也许它的IP不是你所认为的那个IP,,,

网友:
先把路由器复位了

网友:
你先把路由器复位一下...
然后在把IP地址改为自动获取..
在运行里输入CMD
在输入IPCONFIG /ALL
查看一下网关...
在IE地址里输入网关地址,按回车即可

网友(点评):
照他写的做就对 了!

网友:
先看下你自己本地连接的网关,然后再进

网友:
复位通通。。吧。在进网址。

网友:
简单的复位不行的。拔掉电源按住复位键别放开,在接入电源约3秒中后放开复位键。这时再用标签上的网关、用户名、密码登陆就可以了。

网友:
先复位,在PING一下IP地址试试

网友(2012-04-02):
看看线路对吗?要不就是路由挂了

网友:
按复位开位通电长按12秒,登陆

网友(2013-04-24):
如果复位了,进不了页面,就可能路由器本身是坏的啊

网友:
插上网线  看本地连接属性    找到网关  输入  进去     进不去的为坏路由器

网友:
你先把路由器复位一下

网友:
先检查自己的网络.然后重启路由器.由的不一定是192.168.1.1也可能会是192.168.1.2

网友:
在通电情况下直接复位不行吗?为什么非得拔掉电源按住复位,再接电源呢?

网友:
2010年注册的 大侠, 连ipconfig 都不会? 呵呵 悲剧

网友:
进DOS窗口,输入IPCONFIG/ALL 就会有网关的IP地址啦

网友:
电脑重启再进设置 实在不行再手动rest